三星 pe22BS液晶显示器 开机闪屏

楼主(2011-11-20):
三星 pe22BS液晶显示器冷机 开机闪屏(一亮一黑),   闪一会(一分钟左右)就正常了,   热机正常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热机开关机一切正常。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 在线等待求助中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拆开看看啊 别动不动就求助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或灯管问题

网友:
怎么机都不拆就问人呢?可能是高压板。灯管。

网友:
难道又是上次有人说的,驱动板上有几个电容漏电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