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两台一样现象的郁闷显示器

楼主(2011-11-20):
今天遇两台一样现象的郁闷显示器        一台LG19的,一台BENQ71G (指示灯正常)  两个都是开机三秒左右黑屏,拆机,用灯管测试仪测灯管没问题, 然后测高压部分,没什么短路虚焊或老化现象,于是用这两块一体板去点烂屏的四根灯管,怎么不都不黑屏,  然后用新的一体板点这两台的四根灯管,也不黑屏,一直烤机都有半个钟,遇到不理解的问题,实在没办法,加高压条来搞定,现在还在郁闷中。。。。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电流检测不正常导致黑屏,而代用的高压板其电流检测不同所以能点亮

网友:
我遇到过灯管问题开机3个小时左右才黑屏的,要是开始黑屏后就很频繁黑屏了。

网友:
可能是检测电路出问题了,我还有更郁闷的,易美逊的22寸,开机不定时黑屏,拆出来试一整天都没事的。

网友:
测一天太麻烦了,论坛有兄弟介绍的电流法测灯管办法不错的,测下灯管正常的话直接改高压呗

网友:
和我一样郁闷,哈哈,看来修显示器遇到郁闷的事情还是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