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PSON ME30

楼主(2011-11-20):
  ME30 主板烧坏  换了一块 上去识别不到墨盒,又定了个打印头换上还是识别不到墨盒,请问有没有大侠修过这款机器?下面应该怎么办? 多谢指教

网友:
是不是芯片接触点出现问题了

网友:
csi芯片也可能坏了、

网友:
谢谢  不好意思  我刚学完打印机 老师没有讲过什么是“CSI”芯片啊  请问是哪个芯片呀?

网友A:
应该是墨盒上的芯片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墨盒上的芯片坏了

客户换了台新的,机器还在这里没修好呢。呵呵,你说的是字车上面的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客户换了台新的,机器还在这里没修好呢。呵呵,你说的是字车上面的芯片吗?

不是字车上的,是墨盒上的,你换套墨盒试试。再检查一下打印头到主板的排线看看有没有问题。这样的问题大多数是国产墨盒的芯片有问题或者芯片没装正

网友C:
这样小机子一般没有换板的,新机子也没有多少钱,差不多及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字车上的,是墨盒上的,你换套墨盒试试。再检查一下打印头到主板的排线看看有没有问题。这样的问题 ...

墨盒都是新的啊,还是认不到。。。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小机子一般没有换板的,新机子也没有多少钱,差不多及毙了吧。

这是我学完打印机,修 的第二台,想着是无论如何都要修好,可就是不好啊。。。

网友:
现在修的怎么样啦
还是在不认濹盒吗、两个墨盒必须要一个牌子的,不一样牌子有时会不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字车上的,是墨盒上的,你换套墨盒试试。再检查一下打印头到主板的排线看看有没有问题。这样的问题 ...

查头缆(字车上的排线)

网友:
谢谢大家  现在修 好了  又换了一块主板,上次定回来那个是坏的  呵呵  害人啊  害的我白定了一个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