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小弟看看七彩虹amd 770主板2代内存核心供电短路

楼主(2011-11-20):
求高手帮小弟看看七彩虹amd 770主板2代内存核心供电短路
总体思路如下:找到供电的八角芯片测此芯片vcc只有1.24v正常要3.3v、vref为0.64v均不正常、跑线路至集成桥供电场管d极也为1.24v、拆掉相关的原件还是对地短路、、、、目前陷入困境求解。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管没问题 。考虑考虑是不是北桥原因!

网友A:
这个小问题。 。直接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不是你的板子你牛

你教我怎么弄啊

网友:
内存供电八角场管、vcc对地短

网友:
你来。。我教你 。 。还请你吃饭呢

网友:
学习中。 。见笑了。

网友:
飞哥到付大概

网友C:
DDR2的核心供电1.8V  测试点:长上测短,右数第三脚
参考电压0.9V 测试点:长上测长,左数第一脚
主供电3.3V 测试点:短上测短,左数第三脚
这个我没记错吧?你说你拆掉了相关元器件,都拆什么了麻烦说一下
核心供电短路 那你就去查一下它的上级和下级,内存确定没问题那就直接查它的上级,上级一定连着一个MOS管,再上边是一个IC芯片,同时内存又受北桥控制 这就是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2的核心供电1.8V  测试点:长上测短,右数第三脚
参考电压0.9V 测试点:长上测长,左数第一脚
主供电3 ...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3-02-26):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问题。 。直接换板子。。。

那个不是高人的手法,换板子还叫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2的核心供电1.8V  测试点:长上测短,右数第三脚
参考电压0.9V 测试点:长上测长,左数第一脚
主供电3 ...

我的这个板子也是这个问题,可是短路了我的连开机都不行,不能触发呀?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板子,很难修

网友:
学习中  ,呵呵 还没到这个级别

网友:
这个最好还是搞分图纸来分析下

网友:
学习中 你们说的是显卡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