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不了

楼主(2011-11-20):
朋友的电脑启动不了,我将硬盘电源线换一个,又起来了,估计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源,问题解决。

网友:
恭喜你 找对故障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A:
电源问题  你换硬盘连接线 什么意思啊   不明白?

网友:
说的不是等于零吗

网友B:
这是最常见的电脑故障解决步骤,启动不了黑屏,第一想到的是换内存,第二想到的就应该是电源了。你第一步选电源是蒙对了吧!

网友:
估计这个电源的硬盘电源插口有坏的,更换另外个插口就ok了。

网友:
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
硬盘和光驱不能用同一根电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常见的电脑故障解决步骤,启动不了黑屏,第一想到的是换内存,第二想到的就应该是电源了。你第一步选 ...

我也想检查内存,可电脑不鸣,说明内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问题  你换硬盘连接线 什么意思啊   不明白?

提示找不到硬盘。

网友:
读不到盘,这事情常发生,!黑屏也是常见的,不过像这么容易就修好的,可能还是运气的成份很大,。难得。

网友:
这么没技术含量的贴

网友:
呵呵 起码把电脑给修好了哈

网友C:
这种问题见多了,就是电源功率不够,最好还是换个好点的电源吧,只换头,用久了还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见多了,就是电源功率不够,最好还是换个好点的电源吧,只换头,用久了还是要出问题的。。。。。。

你的见解我认为是好的。

网友:
还不错,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网友(2012-10-12):
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
同意六楼的  然后谁能给解释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