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方正T400IG笔记本网卡发热问题

楼主(2011-11-20):
    如题方正T400IG笔记本被雷击过,网卡;南桥都坏了,声卡声音也不正常,本人对笔记本比较感冒,就发同行去修,完了发过来试,发现左下方没都长时间就温度过高,并且发音乐,电影都要死机重启,网卡也不好用,连不上网,发回去检查后,还是一样情况,没办法只好自己拆开检查看看那个地方在发热,

感觉温度在70度以上,一开机就开始发烫,查图纸资料RTL8111C网卡电压应该是3.3V,测量了是3.75V

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过高,反正网卡那个烫,可以煮鸡蛋,{:soso__16472985038163141172_4:}{:soso__10449884884374541567_3:},回到主题,看了一下主板电压走向发现一个0欧电阻过来的

心想电压高给换个电阻降一下看看行不行,随便主板上找个56欧电阻换上

测量后的效果

这个是22欧的电压,摸了一下网卡不烫了,系统也正常启动,网卡可以识别,插网线试,连接正常可以上网

至此维修完毕,回来一想放个二极管应该也可以的吧,但是机器已经装好,就没有试在3V电压会不会发烫,反正现在不烫了,开一天都不会死机重启了{:soso__11809300626561692077_2:}。第一次把笔记本这样修,感觉真好,哈哈。

网友A:
电压被升压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被升压 了?????

没有是降了

网友A:
我知道你是把他降了。我说的是原来的 3.75V 是那里来的。。。

网友:
3.3v降到1.3也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是把他降了。我说的是原来的 3.75V 是那里来的。。。

查图纸是+3V_LAN到+3VLANVCC的2N7002的场管和实物图有点区别,就没有去仔细去查,反正现在可以正常使用,本来想把网卡拆了,可拆了,机器启动重复重启,不进系统,coms也进不去,就只有这样试了,不发热也不死机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啊没 遇见过呢

网友:
哈哈     有意思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