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联想S10 开机出现检测屏幕红绿蓝黑灰

楼主(2011-11-20):
怪问题,联想S10 开机出现检测屏幕红绿蓝灰 就好像用软件一样检测屏幕有没坏点。。奇怪了。。。换了屏线 不行。。。板子是摔得。。。。。。。。。红绿蓝之后 黑屏 然后又跳红绿蓝 灰 。一直循环 外接是有显示的。。。。。 知道什么问题吗?各位 想不透啊···
黑屏

网友:
集成的显卡挂了,你的是不是S10-2C?如果是直接拆北桥看有没有掉点.

网友:
摔坏的板很难修的,有可能是显卡掉点。

网友:
显卡掉点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集成的可能就是 北桥了 独立的可能就是显卡 了 摔了 的 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