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N43S I7的CPU 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1-11-20):
求ASUS N43S I7的CPU 不开机故障,插上电源就开机指示灯亮,大小指示灯亮,风扇不转,检查电压少了CPU的电压,CPU电源管理芯片是 ISL95831 其他的电压都是正常,按电源键没有反应,电压3V有,手头没有这个图纸,无从下手,求这个机线路图,板型号 N43SL REV:2.0 那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查95831的供电 开启这些。

网友:
E查95831的供电,缺少VDD 5V 的电压,VIN VCCP 有5V电压, 但是按电源键没有反应,是不是IT8572E的问题,没有图纸急呀!!!

网友:
我也有这这样的供电芯片刚好跟你相反,,,22脚VDD有5V电压,,VIN,VCCP,,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芯片问题.手头没这个芯片,I5的机器,这种供电芯片少啊,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代换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