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VM533不过内存 掉电

楼主(2011-11-20):
接了台TCL品牌机开机掉电 不显    插上测试卡 跑C1掉电测试内存供电正常    其他每组供电都正常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soso__4331907468581708331_2:}

网友:
掉电不是短路,就是某供电不正常导致的  你换一下内存供电管,有时供电正常也是管的事,不行刷个BIOS试试再不行加焊桥!对了有时时钟IC也会引起!

网友:
假负载上所有的都测过了吗

网友:
我这现在没有假负载,感觉应该北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cpu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感觉是CPU 供电管理芯片的事   加焊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   已经解决了

网友:
为什么不说说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这种人只索取

网友:
加焊了北桥

网友:
北桥坏,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