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深圳美杰POS液晶屏灯管

楼主(2011-11-20):
10.4寸的液晶屏灯管烧了一根,手上又没有这种灯管,有没有应急解决方案,(使用单根灯管如何去保护?)
求助

网友:
自己顶一下,论坛这么多高手都没有人帮个忙吗??

网友:
这个尺寸的,可能就一个管吧,,

网友:
把两组高压并在一起应该可以的

网友:
是两根灯管的,算了,还是自己去订些灯管吧,谢谢两位兄台啦....

网友:
10.4的可以考虑一下看看笔记本有没有这样的管灯,或是找个10寸的灯管,两边延长点,不过这样可能要去一下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