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751开机掉电

楼主(2011-11-20):
        联想G460,待机0.009.触发,电流上到0.54V左右,掉电,待机电压变为0.017.在没掉电的过程中,测量显卡供电和CPU供电都为0.8V左右。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师傅给我点建议,谢谢

网友:
查一下,pg喽

网友:
CPU PG能测到1.2V

网友:
各个电压有没

网友:
先查一下各路电压出来没,

网友:
是什么桥的?

网友:
肯定了少了某个电压,慢慢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