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DV2 时亮时不亮的问题 一波好几折啊 这是个长篇作文啊

楼主(2011-11-20):
客户拿来一个惠普DV2 之前在这里清过灰尘 没过半个月又拿过来了 客户说是时亮时不亮 有时候开机十多次能亮 有时候要开机十多分钟才亮 亮了之后进系统玩什么问题都没有关机在开还能开开 如果关机放那半小时在开就又开不开了 可客户拿到这来就一直都没点亮 客户同意放这维修 拿来上直流表 开机跳变1次到1.39A不动了.多开关几次跳变又不一样 跳变好多次 自己觉得好像是跳不过哪里的样子 拆吧 拆开看板子是AMD独立显卡的 测各个电感电压都对,HP的机器显卡坏得特多 起初也以为显卡 后来看论坛有朋友发帖说HP的机器有些是BIOS问题 好多人错误判断是显卡虚焊,看到这朋友发的帖子我没干轻举妄动这DV2的显卡 因为这板子都是AMD的桥不说板子还很薄 怕加不好在把板子加变形了 正好手头上有一块DV2料板一模一样的.没考虑直接换BIOS,开机测 哇 居然亮了 心喜  .....过后把原来BIOS又换回去了(是想把这个好的BIOS保留以后再用,把它本身BIOS刷一下)换回去后开机还是那样 记得又看到论坛上有朋友说HP支持后门刷BIOS 心想 不防就试一试他的做法:用U盘刷BIOS 按照他说法做了 可是问题来了 HP官方网站的BIOS资料和他说的不太一样,哎...死马当活马医试试吧 反正我还有好的BIOS并且知道这个机器是BIOS坏.插上U盘刷了 过了十分钟它还没自动关机 哎 不等了 自己手动关了吧 看来刷得不管用 开机试试吧 开机居然亮了 大喜 我居然刷成功了 进BIOS看版本是F.O  喔考 不是我刷得版本呀....哎居然是失败了 原来是客户说有时候开关机十多分钟才能开开不是我刷成功的 没事没事 正好现在亮了 我就进系统刷把 我从新做得系统DV2出厂系统是VISTA 我做得win7 官网下个BIOS最新的刷上了 又开关几次没啥问题 放后面了 过了半个小时在去开 哇靠得 居然又不亮了 难道不是BIOS的问题??? 拆机换回那个BIOS芯片,开机又亮了.难道我的BIOS资料刷得有问题???直接把好的资料备份下来刷到原机器的BIOS芯片上 开机又亮了 心想这下没问题了 装机验机没问题 通知客户取机器。。。。。。。。客户来取了 拿给客户 开机 崩溃了 又TMD不亮了 和客户好阵解释客户人很好同意在留下让好好修好好验 客户走了..直接拆机加桥,加显卡没亮..加北桥还是一样不变..加CPU(因为是板载的cpu)各种加各种不管用...真要疯掉了..真想砸了这破烂机器...冷静冷静想想之前换BIOS就亮了得啊.我在换BIOS芯片试一试.神啊..居然又亮了...难道本机的BIOS芯片坏了???得了再也不想看到这机器了.直接装上了仍后面愿意好不好了.真叫它搞的哭笑不得啊.仍后面好几天居然没有一次开不开的时候,开一次亮一次.放一天不开在开都能开开.通知客户取机.客户来了开机也亮了正常.客户取走.
哎...真是不明白了.是BIOS芯片坏了吗?那为什么刷一下还好使呢?求解...
结果:dv2换BIOS芯片好了
总结:DV2 AMD的独立的 大家遇到开机不亮的不防先刷下BIOS吧或直接换个BIOS芯片试试.菜鸟修电脑,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附上BIOS资料:是我从好的BIOS芯片上备份下来的 HP

网友:
如果有时能点亮基本可以断定bios资料没问题,也没必要在刷了,刷一下好使估计是巧合,而且你用编程器刷,跟你取bios时芯片受热也有关系

网友A:
你意思是我在取芯片温度没调好把芯片吹坏了?我在取芯片之前就是这个现象,取完芯片之后开始是好,之后又到最初客户说的现象了啊.同样的温度另一个芯片也是这样取下来的,换上去就好了.这两个BIOS芯片都用编程器刷了.我怀疑是之前这个BIOS芯片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我在取芯片温度没调好把芯片吹坏了?我在取芯片之前就是这个现象,取完芯片之后开始是好,之后又到 ...

我的意思是bios芯片本身有问题,被你吹了一下当时好了,过会又不行了。这跟我们平时遇到显卡虚焊的,用风枪吹一下显卡核心短时间内可以正常使用是一个道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见呀,这种时亮时不亮的真不知道怎么下手,下次注意了,

网友:
我今天接的这款机器,开机无显,与bios是否会有关系呢?

网友:
学习了!!!!!!!!!

伙计、专业点

网友:
最近修过一个DV2,AMD芯片的,也是有时亮有时不亮,更换显卡后稳定

网友:
有很多问题是我们解释不出来的

网友:
呵呵,楼主修得够那什么的了!像这样的机器就是烦人!

网友:
应该是别的问题呢,看看反不返修在下定论

网友:
时亮时不亮 确实很伤脑筋啊 无思路啊

网友:
这种现象的机子还是显卡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