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器有阴影

楼主(2011-11-20):
一杂牌液晶显示器,屏幕上有阴影。
故障现象:当关闭屏幕一个对画面框,屏幕上的原来位置还会有同样对话框存在,透明状的,但隐隐约约还有看到。这个什么问题?
大家帮忙看看有几种可能性。机器未拿到手。。

网友:
杂牌的话翻新屏概率很大,你懂的,尽量别拆屏这烂东西很烫手的

网友:
你先换个屏点一下看看吧,,屏可能有问题,,

网友:
驱动刷一次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