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Q1T暗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1-11-20):
拆开屏看了是超薄那种,跟一般屏不一样,不知道里面是有没有灯管,是一体的那种,没敢擅动,哪位师傅修过些问题,指点下,谢过

网友:
最好别动,那屏是LED的,整体一起的,薄的和手机屏一样!我前两天拆了一个AIR 1369,结果把屏弄挂了!害得我陪2800,有的时候有些钱不好赚,烫手的山芋哦

网友:
补充下,此屏是LED,应该没有高压吧

网友:
这屏不贵,14.0 超博吧,20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