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求昂达N61S REV:1.00图纸

楼主(2011-11-20):
  哪位大哥有昂达N61S REV:1.00图纸啊  现在主板毛问题是  CPU无电压  内存 桥 电压都正常  总线MOS管G极2.9V D极3.3V正常  但S极只有0.14V 跑线到AS324远算放大器  就没思路了  哪位大哥能给点思路  在线等

网友:
哪位大哥能不能帮帮忙啊

网友:
我也一样的故障 也是同型号,看来是通病。解决了说一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的告诉你 那板被我判了死刑 哈哈 不好意思

诶,我的没上BGA之前不会判死刑。我现在理解的是先有CPU电压才会有总线电压,ISL6566的ENLL电压被拉低了,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不知道这个en去了哪里,跑不出来

网友:
控制极都有电压的,D极也有,S极没出,,,,,,,换管子吧,那么简单的问题,还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