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网卡灯不亮

楼主(2011-11-20):
  我是一名电脑维修人员,碰到一例插入新网卡灯不亮的,进系统后桌面右下角显示网线从电缆拔出,可是明明是插着的,别的电脑用这根网线可以上网,证明不是网线的原因,如果是网卡的原因也不可能,因为这块网卡放到其它电脑中是可以连接上网的,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故障,请不吝解答,谢谢。

网友:
都排除了,只能说明你的插槽有问题了

网友:
重新做一下水晶头试试

网友:
难道两个插槽都有问题吗?

网友:
劣质网卡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事情

网友:
试下换另一张网卡没有啊

网友:
驱动问题,灯不亮。

网友:
如果说不兼容,我觉得可以说得通,如果说劣质不可能,放在别的机器上可以的。也不可能是驱动问题,因为网卡安到主板上从开机到进入系统前都不亮,还没有进入操作系统怎么加载网上驱动?再说这网卡放在其它主板上开机一秒后就能亮了,而这时还没有进入操作系统呢!

网友:
不兼容是什么造成的 也就是杂牌厂家出的虏质产品 这种产品非常挑剔 只适合部分机型 早一阵雷雨时期 更换网卡比较多 我用过不同厂家的两种产品一个是威网  一个是TP  前者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有时连驱动都装不上 换台机器有可能就能用了 后者的兼容就没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i是网卡本身质量差 就是你说的兼容性了

网友:
巧了,这块网卡还就是TP的呀!而且这块网卡换过五六台其它机器都正常呀!就是换在那台可气的故障机不行。

网友:
刷刷BIOS试试吧   要不就是不兼容

网友:
11楼的说法我看可行呀!

网友:
主板去掉电池放电后再试试

网友:
yiban yudao这种故障的话我的哦i是先换网卡 不行的话就干脆不管了

网友:
估计是不兼容

网友:
同意15#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