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联想板子,不认ps键盘

楼主(2011-11-20):
接到一个机器,不任ps键盘。首先测下连接的电感,没问题,估计是io问题,于是拖了拖。开机ok
联想

网友:
是的,键盘相之相连的电路芯片就是IO芯片呀!找的很对呀!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不认键盘,完全可以换USB键盘呀!您说呢!

网友:
那确实与IO有关的。

网友:
习惯了PS口键盘。

网友:
是的,键盘相之相连的电路芯片就是IO芯片呀!找的很对呀!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不认键盘,完全可以换USB键盘呀!您说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3395-1-1.html

网友(2012-10-07):
我刚收了一台X41,键盘上开机键能开机,但其他键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