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31S 无CPU供电另类故障

楼主(2011-11-20):
板号:INVENTEC英业代工: 6050A2161401-MB-A03
故障现象:开机上电0.3 A后不动,硬盘灯橙色。

首先查各路供电发现CPU没有供电
CPU正常供电的几个条件如下图:

PWR_GOOD_3正常,PSI#正常 ,H_DPRSTP#正常,只有PM_DPRSLPVR不正常,此信号为CPU深度休眠信号,由ICH9南桥发出,检测EC  LID信号高电平正常。并无休眠信号,为什么南桥会发出休眠信号?硬盘灯是橙色的,按照HP的官方解释硬盘灯亮黄色是:硬盘数据保护 3D DriveGuard信号已启动。
按照经验判断估计是和南桥有关系,检测南桥周边的信号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南桥连接很多外设损坏几率也比较大于是决定更换南桥。
经过半小时左右南桥更换好了,通电故障还是一样。之后又刷BIOS 未果。
想到会不会是检测信号出错导致的。但是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检测信号出错的。
于是找到了图纸:U1016 三轴数字式加速度计

从料板上拆一个:ST_LIS302D换上后开机正常了。

以上就是因为经验导致没有注意到检测信号,走了一些弯路。

网友:
楼主  你这图片看不到  最好是上传图片 不要弄链接

网友:
哪个检测信号呢?

网友:
是啊,看不到图片呀

网友:
图片看不到哦,好悲剧哦

网友A:
今天也遇到一台跑0.3不动的 但是吹吹CPU供电芯片有时候就能过了 所以重新焊了下结果3烧了CPU供电管子喝和一个保护隔离的管子  是我的芯片没焊好吗  也不知道根本问题是不是他

网友:
楼主很值得敬仰,这种故障都能修出来,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遇到一台跑0.3不动的 但是吹吹CPU供电芯片有时候就能过了 所以重新焊了下结果3烧了CPU供电管子喝和一 ...

听你说,明显就是你没有焊好。
教你一个技巧,焊完PWM控制芯片后一定要测量一下与该PWM相连的各个场管的G极有无阻值,如果没有阻值,肯定不能通电。否则轻则烧场管,重则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你说,明显就是你没有焊好。
教你一个技巧,焊完PWM控制芯片后一定要测量一下与该PWM相连的各个场管的 ...

最怕焊这种芯片了怕烧下次试试你的认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