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42e9求助!

楼主(2011-11-20):
       有一客户送来tcl l42e9,为市电高压短路烧电源板,用通用板换之,开机正常显示,关机不亲屏,遂把高压开关接到屏供电,开关机都正常了。可新问题又来了,用遥控开机时总出厂家菜单,换遥控器,驱动板、拨掉按键板,USB板,故障依然,有关图片如下,遇此事你们如何解决,应该给客户怎么解释呢?

网友:
关机不亲屏?,是关机后屏还亮吗

网友:
这是总线出问题吧

网友:
你还是修原机电源板吧,你的代用板控制部分和原机电源板应该不一样造成的,能修的尽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