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 0190报错 急解!

楼主(2011-11-20):
Thermal sensing error,热感应错误,机器来的时候是破密码,找了个X60的码片更换以后密码没有了,但是还会报0190的错误,更换过BIOS了,故障依旧, 码片是南桥下面的U77,听老板说是U26的问题,但是我把它拆了还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芯片不用都可以的,但是在X61上面好像是码片, ,会不是温控的问题啊,不知道温控是哪一个,请大家帮帮忙,给点建议

网友:
就查充电芯片  这旁边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0190报错已经解决了,现在就是剩下Thermal sensing error热感应报错了,谢谢兄弟

网友:
这个是H8的问题。你还要把旧板上的H8也换过来。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是什么H8啊,这块板子上面好像没有H8芯片啊!不明白,能说的明细一点吗

网友:
有啊!就是个BGA的芯片啊!在板子中间找

网友:
这种机器热感应报错有通病吗?朋友们帮个忙

网友:
0190报错是因为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热感应的芯片编号是多少?

网友:
不明白,热感应的芯片我不知道啊,这机器是不是有通病啊,一般热感应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H8的问题呀,不过那个H8要在一样的料板拆过来才行的,里面有资料的,不对的话,一样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