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A 5V电感对地阻值为11,但可调电源的待机电流依然为0.01A呢?

楼主(2011-11-20):
如题:联想旭日C466A 5V电感对地阻值为11,但可调电源的待机电流依然为0.01A呢?

网友:
和5V相连的芯片肯定有短路的,对着图纸,找一下看看那个芯片短路,慢慢找吧,我上次就遇到过和你一样的情况,花了好长时间才搞定呢。

网友:
管那个电流干嘛,哪里不平修哪里,5v短路,大芯片挂的可能性小

网友:
这机器主板是仁宝代工的好像  当然不会有打电流~·
从短路处找故障点吧  或者直接烧鸡~

网友:
先不管待机呀,关键先把短路修好,可以用烧机大法

网友:
不好烧哦,5V电感出能量出5V电压出来,一点没被拉低哦,你插电那一天,没一个芯片或原件有短路发烫的,查好久了,真在对照图纸一个一个的查呢,但愿能尽快解决掉

网友:
b+正常么 !5+后继短路  查后继电路

网友:
有些短路是看不出来的,并不一定待机电流小就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