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尼PCG-61111T的CPU供电场管,有的速度联系

楼主(2011-11-20):
如题:求索尼PCG-61111T的CPU供电场管,有的速度联系

网友:
晕,一个没有啊?外观是金属的,方形,D极是一圈的金属壳,G和S在中间,实在没有人有我想用常用的场管代替,不知道可行不可行,请同行指教一下,CPU是2路供电的。

网友:
不知道说的是哪有的,普通的应该也行,注意沟道和极性

网友:
你量下是什么沟道的,级找对,脚位对不上可以飞线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