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暗屏

楼主(2011-11-20):
接手的R51一台,暗屏外接显示器正常使用,用通用高压板测灯管亮,就换了个R51的高压板,但是换上了还是暗屏,会是哪里的问题呀,在线等,我是菜鸟,大家不要笑我

网友:
你没量一下高压板的主供电 开关 有没有供电啊,灯管的话,你有没有别的灯管,接在笔记本的高压板上,看看亮不亮,有的灯管,你有别的高压板点能亮,但用笔记本本身的,就点不亮了,需要换灯管。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高压板都换了  高压板工作条件也满足的话就剩灯管了

网友:
是不是休眠开关按住了

网友:
灯管有通用的高压条试能亮,休眠开关早就去除了,现在主要是不知道测量高压板上的哪个位置

网友:
屏线到高压第的线  你看一下 供电有没有 还有就是主板上的保险  是不是好的

网友:
都在胡扯。灯管亮了,高压换过了。还是屏暗,就可能电压没出来。测下高压的电压出来没

网友:
有两个保险爱坏 屏线接口附近

网友:
测供电和开启信号正常不?

网友:
你直接量主板上有没电给到高压在,如果一端有电,一端没电,那就是排线有根断了,要么自己接起来,要么换一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