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死机 真没有高手能修出来吗?

楼主(2011-11-20):
三星R428客人拿来时LED9灯不稳定,有时正常 有时闪.   这机子有人修过,网卡换过,CPU后面NEC电容拆掉,装了两个220电容.

LED9正常时VDC正常 按开机马上掉电.  LED9灯闪时VDC只有6V左右.测的R575有左边有19V.右边只有6V    R575只有0.02欧.有可能虚焊.但实物没找到.直接飞线Q509  3脚到U1 的1 2 3 脚 .也就是直接短线R575. VDC正常 开机触发,三星图标眼前一亮,在CPU后装上6个330电容.以为就这样搞定了.装机进系统 没一分钟死机.   经测试每次都能正常开机,就是进系统不久就死机,   用鲁大师测试温度都是正常的.  进论坛发现很多人修过不定时死机,结果没有一个人搞定,  高手指点.

网友:
进PE死机不

网友:
进PE没试过,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高手一般是不会说话的.

网友:
死机会不会是南桥周围有问题啊?

网友:
修过一台sony一体机,跑3D不死机,放在那里不定时死机,声卡 网卡,猫这些都检测过,据经验最后决定加焊北桥,测试两天没问题了!不定时死机,多数和北桥有关系!仔细观察死机的情况,找找规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死机的机器都比较难搞,信号问题一直是我心中的痛

网友:
前几天修好了一台换了个全新的显卡芯片就OK了

网友:
NEC的超级电容常坏我一般在上面加上三个330的小电容上去。不过楼主的问题还是重点查cpu供电和cpu的座子

网友:
死机的问题特难搞,要一步步的来呀,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修好啊,我建议你从简单的来!先换CPU,再换内存,检测硬盘有无坏道或者换个硬盘重装系统,不行把网卡拆了不上,不行再把Cpu电容并8个330微法的,再不行拆了声卡外设设备,最后换全新南桥试试,以上是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修的,再不行就听听别人的建议吧!

网友:
死机一般与内存有关的,建议全面查下内存。

网友:
不定机死机,显卡温度60左右。 今天看一部电影花屏,哈哈,前几天也看了电影都不会花,发现这机子有的电影 不会花屏,有的电影就会花屏。。今天运气好,一进电影就花了,拆机加焊显卡。加铜片,显卡温度45.看电影很流畅。哈哈,测试中。

网友:
风枪加焊CPU PWM IC看看,下焊膏,直到IC能移动为止,轻轻的压一下IC。我曾经修复过2台这样的故障。

网友:
你不觉得你加的电容少了点么?

网友:
我修过,电容漏点,

网友:
先软后硬,估计软件方面比较大!因为你还没有完全排除软件的可能性!
请升级下BIOS 升级到最新版本! 还有三星的R42X  这些系列的笔记本都对Windows正版验证 做过处理的!如果检测到是破解版的就死机!这跟BIOS有关系! 安装系统的时候 买个安装版的系统碟!不要破解!玩玩看!
也可以装XP系统 然后用3DMAK 跑机! 如果XP也不行! 可以用PE (最好用功能比较强大的)支持显卡驱动这些!
==========
以上方法都不行 !卸载驱动看看!

=========
硬件的话饶着 南桥的工作条件!看南桥到硬盘数据这些的对地阻抗!

网友:
加焊显卡,看电影一天了,不会死机了。明天可以交差了,哈哈,

交差你就后悔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
好了吗,稳定了?

网友:
进PE死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