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开机出现163-time&date not set

楼主(2011-11-20):
开机出现 163-time&date not set 报错 然后掉电 必须关了电源才能开机 进BOIS里面没得设定时间那项 电池换了 请问怎么跳过报错

网友:
你他细看下不可能不能设时间

网友:
BOIS里面就那么机个选项 真的没时间设定

网友:
不可能吧,没时间设置选项,看能不能进系统把时间设置了

网友:
进不了系统 开机出现 163-time&date not set 就自动关机了 然后必须吧电源关了才能开机

网友:
提示时间没设好,检查电池是否足够

网友:
这种应该是当机 我以前遇到过 换南桥好的

网友:
在BIOS里面设置时间和日期,应该能解决报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