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 R400机器黑屏!

楼主(2011-11-20):
今天接一联想机THINK  R400机器,故障是开机黑屏,但是能启动系统,外接显示正常,拆屏外接了一灯管点亮了,偶尔用手压了一下屏的右下边,接着一黑,判断是灯管虚焊,拆下来一看线真的断开了,把它焊好重新装起来,又黑了。把B壳拆下点就能亮,郁闷。后来反复试验觉着是屏线的原因,但是不确定,没有屏线试,有哪位老师知道的给支个招。谢谢

网友:
显卡看看  那机器显卡也爱坏 还有休眠电路

网友:
你这词不达意,“后来反复试验觉着是屏线的原因,但是不确定。”若怀疑屏线有问题的话,黑屏首先检查屏供电,高压是否工作正常。这不就区分开了。

网友:
先确实是灯管还高压吧,如果是暗屏的话,一般不会是显卡

网友:
不装B壳的时候一切正常,在装上壳子的时候用手反复压下边框就会反复黑,后发现按动屏线给高压板供电的那一节折的线的时候会出现黑的现象,

网友:
故障已修复,排线问题,手头没有排线换,飞线解决。

网友(2014-11-15):
这问题我都是飞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