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的通病。

楼主(2011-11-20):
今天接了4台三星的显示器,有1电源灯常亮,可就是不显示。还有3台亮一下就灭了。  起先我还以为那3台是电源板的问题,拆开查看了下电源板电容有3个鼓包了,换掉后量了下电压全正常,上电源板试了下,还是一样的毛病,又拆开查驱动板,查了屏供电一切正常,又接着往下查,查到了驱动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后,怀疑是驱动芯片坏了,就拆了另一台,把那台驱动板拿来试了下还是一样,结果急了把还有2台也拆了,把这台的换到那台把那台换到这台,一试全都是老毛病。就开始怀疑是驱动板坏了,可店里又没。去网上买了1片。过了2天后板子到了,换一下试。全好了       就把另3台的也试了下,结果也好了,原来都是驱动板问题,这是通病,请大家注意问题性像,也省了我查后面3台了。

网友:
亮一下灭一般是高压部分和灯管的问题 怎么驱动板坏了呢 我也是新手刚接触这个求指点

网友:
你要先注意如果屏亮一下灭掉亮一下灭的话,很多都是电源板的问题,如果说屏坏了的话要么就花屏要么就抖屏,而灯管坏了的话可以看出来的,要么就发暗,要么边角发暗。

网友:
还没遇见过驱动板出这种问题的

网友:
三星的,只要注意下就会知道的。

网友:
楼主怎么不说一下型号,这种情况很小是驱动板坏的

网友:
起疑先的,应该也是电源板的。。。

网友:
三星的驱动板是容易坏坏啊、

网友:
换板维修不精彩

网友:
怎么在这发显示器的贴子。三星的驱动板垃圾

网友:
楼主应该把型号写出来啊

网友:
这里是笔记本维修板块   虽然是好经验  还是觉得在这里发表有些不当  液晶显示器故障就那几块板  何必来这个板块发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