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富士康代工的 dell的原装板,复位不跑吗?怎么修啊 ?

楼主(2011-11-20):
dell原装板,上面没有标具体的型号,插上检测卡能复位但是不跑吗,电压都正常,cpu座子,南桥北桥都压啦问题依旧,本想刷bios,但是找不到具体型号也没有刷!郁闷啊?

网友:
看看主板有没有专用芯片,或是时序芯片,如果有的话就更换一个试试,没有的话建议换一个IO试试

网友:
o 没有专用芯片,io道是可以换着试试!

网友:
建议先换个IO试下看效果,多找些资料看看从CPU插槽入手判断主板BIOS型号

网友:
查下开机芯片吧

网友:
你还是先检查下开机电路 看看是什么样的开机电路 ?应该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