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HP530 进系统的时候就死机.

楼主(2011-11-20):
  一台神舟HP530 进系统的时候就死机.只有把声卡芯片取了就对了.上一个好的上去也是一样.有人遇到过吗.取了空放芯片也不行.把相关的小电容全部换完了,还是一样.只有换蓝桥了吗.有人遇到过没有.

网友:
我是新手,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楼主换一个试试啥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呵呵,既然如此你就换一下南桥呗,如果好了,这个就是经验呀。

网友:
如果都排除了外设的话,就换吧,好像是G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