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主板维修遇到的困难 很忐忑 你懂得

楼主(2011-11-20):
哪位大哥有昂达N61S REV:1.00图纸啊  现在主板毛问题是  CPU无电压  内存 桥 电压都正常  总线MOS管G极2.9V D极3.3V正常  但S极只有0.14V 跑线到AS324远算放大器  就没思路了  哪位大哥能给点思路  在线等

网友(点评):
把管子拆下来看看坏掉没有,如果确定不了换好的上去试试,不行的话再继续跑线看控制电路

网友(点评):
你的思路是对的,跑线到324,继续测量,+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
控制级电压都有的,你还跑线,,跑毛啊,,,,,,,,换管子啊,,,,,,明显输出不正常,D极正常的,还要去查运放干什么

哈哈 大哥管子换了啊 还是不行啊

网友:
还是迅维学员啊,,,,,,,,不要给饼哥丢脸了,,,,,,,

网友:
CPU电压没出  可能因为总线电压没出,根据总线管子测量电压来看,管子坏掉

网友:
这明显的是总线没电压造成的,然后这就是一个运算+MOS的供电电路。按照这个电路的原理你好好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后,给个复回

网友:
换管子试试

网友:
这个可能是CPU底座虚焊了

CPU座直插式的啊 不可能虚焊的

网友:
加焊北桥 通病

网友:
大哥MOS管坏了啊 ,直接换

网友:
先换官子,再换324试试

网友:
打这个管的S级的值啊,短路的话拆管,还短就可能是北桥了

网友:
这个还跑毛哥线啊 ,大哥

网友:
楼主修好了,回个贴,学学经验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我估计线的问题不大,CPU座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应该是MOS管坏了啊,换个管子试试

网友:
g级有控制电压,把管子全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