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掉电

楼主(2011-11-20):
开机显示一下就掉电了,诊断卡跑60掉电。刷过BIOS。换过IO,焊过北桥, 新手,求解答

网友:
南桥或是,显示卡问题

网友:
跑60?应该是内存不过或者北桥虚汗了,你具体再检测一下吧,加焊不一定好,最好是重植

网友:
看是不是12V短路啊,掉电一般是接触不好,或短路现象的引起的~~~~

网友:
遇到amd华硕主板开机提示BIOS坏,替换后重刷,ok然后又掉电,不知为何

网友:
是北桥的电路供电有问提!

网友:
是不是MOS管坏啊。。。

网友:
楼主不知你那个是台式机主板还是笔记本主板,修法不一样的哦

网友:
诊断卡是直接跑60的吗? 是的话,是cpu没工作。要查供电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就短接绿线,强行开机量量电压有没出来,没出来,就修供电。cpu座是BGA封装的吗? 是的 压一下cpu座试试

网友:
掉电一般是供电问题,可查下场管和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