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白屏

楼主(2011-11-20):
三星笔记本一开机就白屏没么声音好没有,外接显视器也无反应,插U盘灯亮有反应!帮忙看是显卡还还是屏还是别的地方!新手谢过老手啦!

网友:
查查屏供电。。。你这个外接没有显示。不知道你有没有切换过来。。

网友:
外接 都没有显视,是A卡的显卡,你考 虑下显卡!

网友:
楼主先看看有没有屏供电呀,要是没有的加个3。3试试,要是有的试,换个显卡试试,像上面的兄弟说过,A卡有时个是要换的,不然没有用的

网友:
三星什么机器,电流是怎样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