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联想Y450的问题!

楼主(2011-11-20):
一台联想Y450开机分屏显示,做完显卡后不加电了,请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
显卡

网友:
那你开机掉电吗,这个应该是给你加了不行了,不然重植试下。。

网友:
是加旱嘛?还是重做,做完后电流怎么跳的,掉电嘛?如果掉的话可以是没做好或者芯片坏了很多芯片坏了是看不出来的,还有仔细看下没有没掉小电容电阻. 你把你的问题说仔细点我们才好分析.你说这么2句都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Y450的哪种显卡好像是G98 -630的,加焊没用,要换

网友:
刘哥 显卡 挂了 要换 新的显卡的

网友:
楼主,桥做短路了吧。不加电似保护了。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的,量下显卡上的电容,看是不是短路了,是在不行换板也可以,我这有一些Y450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