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尸体换9600GSO 核芯复活喜忧参半

楼主(2011-11-20):
今天客户送来一影驰9800GT 黑将版 纯1GDDR3 故障是不显 跑码C1-50-C1-50反复 。此卡外观很糟糕不知已是几修卡了,客户说已经烤过几次了。这次烤了好几家到我这来了,估计是核芯不行了报着试看的心情测完各项电压都正常后也烤了一次,晕!上机一测没反应了估计是核芯不行了。客户也说一天烤了几次不挂才怪呢!看到客户失望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和他研究说我手里正好有一块PCB板烧坏的昂达9600GSO 384MB的显卡都是G92核芯的换上试试吧!报价后客户同意拆芯、植珠、换芯、试机,亮了我和客户的心情都好了。。。 虽然成功了点是这颗9600GSO的G92核芯上到9800GT板上后不是纯1G的显存了成了768MB 很是让人郁闷。。。不过客户最终还是高兴的走了。这次维修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过留给大家做个参考吧!
9800GT 核芯是G92-217-A2采用112个流处理器,256位显存位宽。
9600GSO核芯是G92-150-A2 采用96个流处理器,192位显存位宽。变成768MB问题应该就在这!
因为客户急其实我觉得应该改下BIOS参数再让客户拿走会稳定些。

98是8片显存,G92--150是有缺陷的核心,内部封掉了一个区64位,做成GOS都只有6片显存。所以很正常。不需要改什么参数,倒是有两片显存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啦。
楼主为客户着想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赞一个
值得高兴一下!

网友:
换上去后。用不用换9600GSO 的bios

网友:
没换还是用的98GT原来的BIOS

网友:
如果成了1G的倒是不正常了

网友:
G92的都可以代换???我的98好像也是核心坏了,找块试试
LZ收了多少米啊?

网友:
因为有试验性所以只收了80

网友:
看看了。。。。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H55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网友:
这样也行呀!

网友:
不刷bios也能用。。。好奇啊

网友(点评):
有的卡是BIOS控制显存位宽、容量等参数,有的卡是核心控制的。所以可以不换bios

网友:
我用85代换86成功过

网友:
牛啊,还是显的9800GT吗

网友:
核心频率可能高了些,最好降一下,其他的不用改就行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 只不过GPU-Z测试变成192BIT 768MB了

长见识了,芯片也能代换,呵呵

网友:
这么看来g92-150的确是屏蔽一组显存控制器的产品。

网友:
这样也行  啊  不错 啊

网友:
更换后显示的是98GT? 山寨显卡原来就是这样产生的。

网友:
G92都是可以随便代换的的,问题在于频率位宽大小(不同大小也可代换一般小换大不会有问题的,)和流处理器(多了少了均可代换)问题了,楼主应该把核心频率降一下再给客户会好点~~~

网友:
我曾经把96GSO改成98GT  换GSO的核心 加了两个显存

网友:
哈哈 楼主功力很深 不过 钱收少了点 嘿嘿  像你说的 如果刷个 96的BIOS 的话会更稳定吧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也搞一次看看·

网友:
频率降低点吧。不然返修哦。不过客户估计也不会找你返修了呵呵好不容易救回来的

网友:
这样换也可以啊。。。会不会返修哦。

网友:
请教个问题,我这有几个好的98GT的核心,有几个96GSO的板子,核心是坏的,我换98的换到GSo上去结果Vga口无显示,DVi口 只有一点点淡淡的显示,是不是不能代换?98gt的核心是B1的,gso的是A2的好像

网友:
楼上的,你把 98GT 的核心直接换到 96GSO 上是不行的,因为 98GT 有全部 4 组显存控制器,所有通道全开,而 96GSO 只有 3 组显存线路吧?能正常显示才怪。

网友:
呃 我以为可以往下代呢,而且我本来只是想借好的GSO基板,可以显示的话,把少的两颗显存补上去  结果是没显示。。。

网友:
9800的核心频率比9600GSO的高,不降回来估计没多久就会花屏。。

网友:
原来不换BIOS也可以用的呀.这个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