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HF反复重启!!

楼主(2011-11-20):
今天修到一台方正纯平FG769-HF .刚开始故障现象是屏幕上部压缩。经查是升压二极管损坏!更换后显示正常!可过了一天就出现标题故障现象!就是刚听到高压声就有没了然后反复这个过程。偶尔能正常开启!但关了再通电就又像那样听到高压声又没了!不知从何下手了!哪位高手可否指点一下迷津啊!

网友:
故障时测量一下行电流就能判断了:
如果行电流随之增大,说明FBT或行电路有短路元件。
反之,则查开关电源或CPU控制电路。

网友:
谢谢!我再查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