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大量销售MP3解码板 支持U盘SD卡 用于改装音响

楼主(2011-11-20):
支持U盘SD卡里面的MP3歌曲直接播放,用来改装音响设备
,从此你的音响无需依靠DVD,CD,电脑 ,只要插上带MP3歌曲的U盘/SD卡 既可播放音乐

有各种款式和功能可以供大家选择
联系QQ:1712979047 或SZYXTECH@126.COM (QQ和邮箱同号码)
站内朋友优惠多多
量大从优
使用方式,将5V或者12V直流电源接入解码板,再将解码板的音频输出线与功放连接即可,简单方便.
插上U盘即可播放音乐.

还有其他款式:

更多款式请咨询QQ:1712979047 或SZYXTECH@126.COM (QQ和邮箱同号码)

网友(点评):
要是带充电功能的就更好。

网友:
不错  给老式磁带录音机改装上这个土洋结合还不错。这个多少钱一个??

网友:
回复版主:价格18-38不等,具体看款式和功能,谢谢支持!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的样子

网友:
我最近买了一个带功放的

网友A:
建议在扩展一个小的内存卡插口那样更方便手机内存卡的使用

网友(点评):
手机内存加个SD卡套不就OK了??

网友:
恩,比较方便,挺好的。

网友B:
有淘宝链接吗?多少钱

网友C:
改装老式音响,卡带录音机。这生意有的赚哦

网友:
好东西,自己可以DIY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扩展一个小的内存卡插口那样更方便手机内存卡的使用

关键现在好多人都没有SD卡托。还有不少的销售手机内存卡的时候都不带SD卡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现在好多人都没有SD卡托。还有不少的销售手机内存卡的时候都不带SD卡托了。

我这里有配套的卖,再有就是这个机器可以直接读手机或者MP3内存里面的MP3歌曲,不用拔卡!

网友:
回复一下版主,这个机器如果是用12V电源的话,可以通过USB接口给手机\MP3充电的.

如果是用锂电池给机器做电源的话,通过机器面板上面的MINI USB接口可以给内部锂电池充电!

细节方面都有为用户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淘宝链接吗?多少钱

有链接,但是我没权限发在论坛.
可以加我QQ171297904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装老式音响,卡带录音机。这生意有的赚哦

回版主:这个机器有自带3W+3W立体声功放的,可直接驱动小功率的扬声器,如果用来改录音机的话,很方便,没有技术难度.
只需接上合适的电源即可,如果用锂电池做为电源,那么停电也可以使用了.

网友D:
不错的解码板,上淘宝的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解码板,上淘宝的链接

你好:我的权限上不了链接啊,请加我QQ:1712979047  或者旺旺:aguog126

网友:
没有权限上链接,你试试把你要上的链接网址粘到记事本上,再把http://去掉看看能行吗。

网友:
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出现,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