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6 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1-11-20):
HPCQ36每次进系统黑屏 机器能正常运行 只是屏幕黑屏 按下开关键后 屏幕显示正常 换过主板
后来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禁用了一块显卡,就好了。这是为什么。是不是这款机器都这毛病。还是我买的板子不好。
在线求解

问题自动好了。当我再次把两个显卡同时打开的时候,这个现象就自动好了。太郁闷了。生日当天还给我来这么一招。

网友:
驱动不对吧  进系统的时候有没有外接看是否正常!

网友:
外接也是亮了,但是没显示。
随便禁用哪个显卡。都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现在两个都开启,也可以正常使用了
太奇怪了。到底是板子有问题还是我没设置好。
系统一直都在装这个。其他的机器从来没出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