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100DF垂直亮带

楼主(2011-11-20):
今接修另一台三星1100DF行幅拉不开,本机行扫描和高压是分离的,行扫描芯片IC402用的是KA3843B,二次电源是降压型的,行供电有,IC402八脚有5v输出,证明3843已工作,行管Q402在线测也正常,但集电极电压只有12V,测T402的6脚进电有200V,2脚出电端也就是Q402集电极相连的只有12V,奇怪了,难道线圈有问题,断电侧0欧,正常啊,通电几分钟后行管发热,有点迷茫了,测来测去没发现坏的元件,后来把行管拆下来一测,原来行管E-B之间软击穿,换之ok了。

网友:
软击穿你能用表测出来吗??

网友:
行管坏了一般是黑屏,出现一条亮线可能还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偏转线圈那里坏了

网友:
很的例子学习

网友:
00有可能是高压包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