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开启信号的反相电路)期待解说图中10K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1-11-20):
如题:看不明白图中10K电阻起的作用,谢谢。

网友(点评):
10k电阻是三极管基极的一个偏置电阻,起到限制基极电流的作用。因为驱动板的开关脚内部没有上拉电阻必须外接一个,否则三极管无法导通。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一个偏置电阻,让这个三极管出于导通状态,当驱动板过来的是一个低电压的时候,这个三极管是出于截止状态了,但是它的集电极上就有一个高电平了,那么高压板就接受一个高电平。如果三极管导通了,发射集和集电极是之间只有0.3V的的偏压,我们是认为它是直接相当于一个导线把1K的电阻短路到地了,那么去高压板上的电平也就是对地电压,忽略0.3V电压不计算的话,就是直接短路到地,那么高压电路就出于不工作状态。

个人理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
呵呵、我们平时维修的大部分液晶的高压板都是高电平开启的,所以我们维修起来得心应手得多;但是最近接了几台液晶高压板都是低电平开启,所以想到了反相电路,在论坛看了看,就看到这个电路图可以让来自驱动板工作时的高电平高压开启信号转换成高压板需要的低电平开启信号(这样才符合逻辑),但是不能理解其中10K电阻的作用,所以发了此贴。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