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和电源

楼主(2011-11-20):
手头有个电源,在电压为230伏的情况下机子正常使用,在210伏的情况下机子网卡识别不到,不能上网。这个和电源有什么关系吗,还有如何下手

网友:
典型的电容问题

网友:
请问该换掉大电容呢还是那些小电容呢?

网友:
网卡供电!看正常不。换网卡供电上的电容!一看二测。  看是否有鼓包腐蚀等。跑线路!

网友:
貌似用其他的电源没事,改天有空去试试换电容。就是没看到鼓包才郁闷,现在机子在230伏的电压下正常运行。

网友:
典型电容失容、漏电故障···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来这里见识了,多学,多听,多看,多想,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