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DELL D600的机器有几个重要电压一起分析下

楼主(2011-11-21):
(图片)

网友:
u45a是个反相器,+3vpwroku45a后成为高电平,导通q63,u52ck得到电压,rtc经两个电阻到达u52的2.7.8脚,clr这个脚貌似必须有个上升的电平,没按开关时rtc——pwr5v给电容充电,当按下开关时powersw被拉低,放电,松开关后给电容充电,clr就有上升的变化,自己的理解,具体资料这个元器件的pdf,百度一下就有

网友:
U52
上升沿D型触发器
具体原理可以百度一下
在此电路中的作用:
HW_FAILSAFE#,由温度开关U136发出,低电平有效
当HW_FAILSAFE#,有xxxxxx,
U52 1脚CK高电平,
U52 Q端 在CK端上升沿时触发翻转,电平状态同D端,即为1
INTRUDER#、THERMTRIP_SIO,THERM_STP# 三个信号有效,并锁死
系统进入高温保护状态

接触锁定只有两个途径:
1:+RTC_PWR5V重置,即重新断电上电
2:CLR端得到清零脉冲,即扑捉到POWER_SW#动作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为啥没人继续?还等着学习呢! 感谢楼上的2位,我帮顶下!

网友:
这个板子也不贵了  100 200块钱吧

网友(点评):
90元,我们公司大把,我这几天,天天在搞。。

网友:
呵呵,楼上说的很对,只不过楼二的仁兄说的太专业了点。要能通俗一些就好了。就说哪为高哪为低大家最容易接受了哦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