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S 无待机

楼主(2011-11-21):
    一台thinkpad X200S的机器,客户拿来时按开机键没反应。拆开检查,发现公共端正常,有19.7V。但是待机的VCC3M,VCC5M没有,待机的主控芯片是TPS51221RTV,查它的工作条件VIN 23Pin有19.7,EN 12Pin有3.3V,22Pin VREG3和29Pin VREG5有3.3V和5V,31Pin VBST1和 26Pin VBST2都有4.6V,4Pin EN1和 21Pin EN2 都有3.3V,根据这些条件我想应该有VCC3M,VCC5M呀,但是它的确没有。然后我把U6和U10,U7和 U11所有的MOS管都换了,还有就是TC3.TC4.TC5.TC6所有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就把TPS51221RTV换了2个全新的,结果还是一样,郁闷死了。实在查不到原因,我就把BD4176KVT也换了,还是老样子。愁死了,哪位大师能帮我分析分析吗??在此,谢谢了!!!!!!!!!!

网友:
三五伏对地阻值是多少?看是不是有问题,有时负载短路也会不出压的

网友:
还有是滤波电容和供电上下管,三五伏开启信号,主开关Shdn

网友:
一定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查一下与之相连的芯片是否短路,如果是的话千万不能强行加电,否则烧主板了。

网友:
如果3V,5V没有短路的话,可以量量反馈可正常啊

网友:
VCC3M是138欧,VCC5M是300欧,而且我也直接加过3V和5V试过,没有短路,电流只有0.02A

网友:
再换两组好的管子看,换好测下各个G级对地组值是不是一样的,上管的G极一定要一样,下管的G极要一样的!上下管G极的对地阻值可以不一样。以前也修过这样的问题,什么都有了修了半天就是修不出来后来打供电MOS管G级阻值(一般在几百左右)发现不一样了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