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改BIOS启动项 ?

楼主(2011-11-21):
怎样修改BIOS启动项 ?

网友:
百度是最好的老师 这方面的内容百度有很多的

网友:
bios版本不一样  选项的设置也不一样
关键是能找到  BOOT  这个选项页面
比较老的主板 BIOS FEATURES SETUP 里设置开机顺序
有的开机的时候 按F8 就可以选择启动设备    比如 ASUS的板子
有的开机 按F12   有的按F11 有的按F10  要根据不同的BIOS版本来的

建议楼主拿到专业的店里搞下  我觉得楼主不是维修人员

网友:
那个主板说明书上有而且写得很细的,仔细看下就知道了     不然去百度找一也行   不一样的板厂家BIOS里面有些是不一样的

网友:
EFIbios 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
对照主板说明书设置就是了。

网友:
对照主板说明书设置就是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35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