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上一摔跤本本,不显示了

楼主(2011-11-21):
本本被客人摔了,外显正常,内屏不显,无图像无背光,以为排线松了 重新插好 仍然不行 。
本人对本本不太精通,为了不走弯路,特来坛子上发上一贴,望大伙给提醒提醒。

补充内容 (2011-11-22 08:45):
是屏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
试试显存,显卡

网友:
看是不是显卡或显存芯片摔的接触不好了。。。再看看排线接口摔松了没。。检查屏和高压有无问题。。

网友:
那就先屏 后板吧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清楚的啊,应该先屏后板的

网友:
十有八九是屏坏了。。遇过很多了~~

网友:
如果不是太懂的话还是拿到专业点的地方检查吧,别问题越弄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