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主板进水烧穿,换板后出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11-21):
应该在掌托附近那地方进水的,烧了最下部的电池接口那部分PCB板子,烧透了,加电不显不开机,淘宝淘来一片同型号的板子,装系统完整版的装到最后蓝屏(大约还剩十来分钟的样子的时候),GHOST版本的GHOST完成后,装驱动的时候蓝屏,好几个版本都是那样,最后用电脑装机版的进去装成功了,这时有声音(就是在欢迎使用进桌面的最后一屏有声音)进去后,发现触摸屏不能用,用驱动人生装着装着又蓝屏了,再进去就没有声音了,在设备管理器里也看不到没有驱动的叹号或者问号了),打开控制页板,点击小喇叭提示没有音频设备;另外触摸屏也给驱动了,但是还是不能用,没有任何的反应,,蓝屏的时候好几次我看英文的意思是物理内存问题.请问,没有声音,触摸屏不能用,还有蓝屏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板子吗,还是在COMS中设置没有设置好呢,谢谢了.

网友:
先排除内存,硬盘,CPU。

网友:
蓝屏原因可能是因为装驱动的顺序不对,重装后,声音也有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触摸屏不能用,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显卡   内存    系统   硬盘

网友:
蓝屏,触摸屏,声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但是无线网卡不能用,本来这个本本后面留有无线网卡位,我用IBM的无线网卡接上去后,重启电脑就提示:104 not supported wireless network device detected system halted .power off system remove device and restart.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