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30 cpu风扇电路造成的问题

楼主(2011-11-21):
     dell 330 风扇接口有5跟线,   12v gnd pwm 转速检测  ,还有一根不知道是检测什么的 ,这板子要是风扇不插,因不影响跑马?

网友:
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
有个板子 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跑马?找不到原因

网友A:
还是昨天那片板吗?换C597 C598 C568看看,这个电容是22UF  16V的但不要拆了不上啊,不上可能会烧CPU,不上风扇不影响跑的

网友:
我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原来是IO芯片发烫,换了之后风扇转速很快,声音很大,开机提示Alert!  cpu fan failure.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老兄,你的板好了没?

网友A:
LZ有没有换CPU试过,注意:此板不支持3.0或以上CPU,今天我说的几个现在试得怎么样了?没看到有回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有没有换CPU试过,注意:此板不支持3.0或以上CPU,今天我说的几个现在试得怎么样了?没看到有回结果

上的是lntel 430 的cpu

网友A:
不要上你的PCI Debug卡,就用开机小板看有没有跑就行了,现小板的灯跑的是怎么样的,电容有没有换了试试,不行的话我下午帮你上BIOS,只有先重烧看看了,没有200M以上示波器修板很麻烦的,很多方法你都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上你的PCI Debug卡,就用开机小板看有没有跑就行了,现小板的灯跑的是怎么样的,电容有没有换了试试,不 ...

开机小板上就一个电源灯 亮黄灯,其他的几个灯全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昨天那片板吗?换C597 C598 C568看看,这个电容是22UF  16V的但不要拆了不上啊,不上可能会烧CPU,不上 ...

这3 个电容是 atx 12v 滤波电容,只要vcoer正常 ,这3只电容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A:
大佬,你早点说啊,亮黄灯是CPU没工作,有电压没起来,重新量各电压:CPU  内存  BUS电压,一定要注意BUS电压,没有是起不来的,还有一点小方法,用很好的小刀轻刮CPU座子上所有的弹片,弹片脏了也会这样,不要搞变型弹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早点说啊,亮黄灯是CPU没工作,有电压没起来,重新量各电压:CPU  内存  BUS电压,一定要注意BUS电 ...

我用刷子沾点洗板水 刷刷座子去,看看怎么样

网友:
我朋友有看到过很多坏的,都是客户退回无显的,这是一个通病,没别的办法的时候建换了试试

网友A:
氧化物是洗不掉的,我们都是用刀刮的,不过一定要很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氧化物是洗不掉的,我们都是用刀刮的,不过一定要很小心

好的,我小心挂下试下。顺便问下,那个bus电压是什么电压,在哪测?
我就测了南北桥的供电,内存供电 总线供电,还有vcoer  时钟 复位 pg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原来在工厂时的叫法,就是总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氧化物是洗不掉的,我们都是用刀刮的,不过一定要很小心

座子用刀子刮了,还有不行 ,只亮个黄灯,总线1.2v正常

网友(点评):
换一个别的型号的CPU看看,亮黄灯一定是IO 南桥 北桥 CPU有一个或以上没工作

网友A:
我等一下帮你去找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等一下帮你去找BIOS

小板上有好几个灯,要是bios坏 会亮什么灯?

网友:
看贴,也学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