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惠普主板同样型号竟然有2种板型,好奇怪灵异事件?

楼主(2011-11-21):
内容我有个惠普nx6320主板。之前主板坏了,后来先后购买2张同型号的主板,但发现最后一张主板的读卡器背面买到smsc芯片位置出厂就没有装芯片,而另外2张那个位置就有smsc芯片和相关的附加元件。但缺芯片的缺可以正常使用。3主板的不论板型,板号,元件排列完全一样。唯一区别就是后来这张缺个芯片,在sata插口和sd插口的背面。能看出来一出厂就没有,不是后期取掉的。是灵异事件?

网友(点评):
不过是少了一个USB2.0的兼容HUB芯片而已。最多也就是对USB的端口数影响。南桥如果有足够USB端口控制器,这个芯片不用也罢了。

网友(点评):
如果南桥后来有增强(版本更新)的话,两者应该没有差别。

网友:
这不是正常吗?同一块主板把BIOS信息改了,就变成别一款机器。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版本不一样吧,本和车一样,有高配,也有低配。你说呢?

网友:
我觉得很让人费解,首先是资料问题,同版号同资料但是芯片不一样这个就麻烦

网友:
都一样的。还是同样的nx6320上拆的。不管大元件小元件都一样。就是那地方缺个ic。我等会上图。你们看下啥作用的ic。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的区别。

网友:
能不能把芯片型号发上来帮你查查图,看起来smsc应该是外设的控制芯片,比如读卡器或者pcmcia卡的

网友:
好。稍后。那个芯片型号smsc usb2503-hzh 80638-a2c10  后面好像是日期,看不清楚了。

网友:
一个电路板,多个厂家用,正常,

网友:
修多了就见怪不怪了

网友:
这些我都知道。 关键是那个东西是啥作用啊。 有用处我就补上去。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的,楼主是大惊小怪了,只能说你在笔记本维修这一行阅历还不够

网友:
只要一切使用功能正常就行啦,这板估计是通用的,某些型号之间的板是通用的,只是多少一些小的功能而已

网友:
这是一个集成USB2.0兼容3端口集线器.

网友:
准备换上去。  就是小元件太多了,真是头疼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事,你看,3000的板子,那也相当多

网友:
  这种问题实在是见得太多了

网友:
版本不一样,

网友:
不过是少了一个USB2.0的兼容HUB芯片而已。

网友:
这很正常,同系列本子高低配不同啊。比如说X61,有的版型在喇叭和键盘间有一个小风扇,有的就没有

网友:
少见多怪了 楼主

网友:
出厂批次或者版本不一样,或许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