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南桥引起的怪现象

楼主(2011-11-21):
三星r23的主板,本来是不进系统,停在三星logo处不动,sb600南桥一般重做一下就会好,可是重做后倒是可以进系统了,就是装成整机后就不亮,或者时亮时不亮,以为南桥坏了,随即又换了一个,结果现象一模一样,单板每次都亮,装起来就时亮时不亮,仔细检查南桥周围是不是掉东西了,结果没有发现,又仔细测试发现不装无线网卡,机器很正常,一装上就出问题了,幸好有图纸,又仔细测量无线网卡的插槽,发现clk1_minipcie_b和clk1_minipcie_b#对地阻抗差很多一个是59,一个是400多,肯定是这里出了问题,终于发现这两个信号通过r755,r756两个49.9的电阻接地了,随之在主板上找,果然r755掉件了,补上电阻,装机测试ok

网友:
很心细啊!

网友:
所以说,做这行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细细琢磨,支持楼主

网友:
联想不开机是有个设置的。你那网卡不是原厂的把。。

网友:
      楼主修的彻底,有几次我们直接拆了无线网卡了事,客户也不加钱,我也懒得费那事查

网友:
还是高手厉害啊!

网友:
这个图纸那里有呀

网友:
所以说,修笔记本和修主板最大不同就是笔记本没图纸基本上很多故障都修不出来啊。。楼主很细心

网友:
做南桥怎么会掉件呢?那个电阻是不是在南桥附近啊?楼主给碰掉了?

网友:
典型案例,学习了,楼主很牛,如果是我就不会想掉件,就会一直钻牛角了,然后没戏..细心才是王道啊,另外弱弱的问一下,楼主还有没有在维修中其它的一些怪问题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
有时候就不能钻牛角尖,越钻越死,还是楼主心细,发现无线网卡方面有问题

网友:
楼主什么原因测无线网卡呢?

网友:
有点看不太懂呀,不过还是感谢楼主啦

网友:
怎么会掉了呢。。不会是在做桥的时候弄掉了吧,

网友:
反正是修好了, 恭喜下楼主。

网友:
典型的案例,学习了

网友:
说的能听懂,就是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真的很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