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2011-11-21):
这个电路图的意思是什么?如下:

此芯片的46脚与47脚这样相连是什么意思?VDD33IN与VDD33OUT?

网友:
制图的人弄错了  46.47都是供电的。3.3V

网友:
电路图画错了。

网友:
电路图画错了?我是在数码之家下载的U盘图纸如下:

网友:
估计是画图出错了吧?46脚为IN,输入!47脚为OUT,输出,怎么可能拼在一起!

网友:
是因为芯片用5V供电的.工作时又要3.3V和1.8V.
所以芯片内部包含有DC-DC电路输出3.3V和1.8V给其它部分供电.

网友:
就是供电脚  就是输出脚  是画错了

网友:
同意,就是这样子的,这两点共用一个网络标号:A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看电源的TL494吧,也有稳压输出和供电输入并在一起的!那IC有一脚是稳压输出3.3V,而另一脚为芯片内 ...

估计它的输出电流还足够能推动其它设备吧.....在一些案例中应用的话可以节省成本的,最少来说也省下来一个3.3的稳压管呢

网友(2011-12-29):
错了。供电啊。。。。。一个输出。一个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