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 灯闪四下通病

楼主(2011-11-21):
CQ32 INTEL 独显 105TX 开机不显,过一会大小写灯闪四下,一直这样循环。看CQ40的闪四下是显卡,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显卡还是BIOS程序错误了,这台机器开始进蟑螂的,清理了能显,开机开了一会放在那自己黑屏了,然后再开就这样了,我猜BIOS的可能性大点但还没有刷,求高手解答
显卡
通病
黑屏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研究过 什么显卡 北桥 都有概率出现问题
我碰到一台机器问题是绝缘问题。。。你装上机 就4灯连闪

网友:
还没遇到过,lz解决了要说哦。。

网友:
我也碰到,就是没有修好,换板了。

网友:
外接显不显呢

网友:
HP的机器闪灯有点头大

网友:
散热做好了吗
?

网友:
我这个是显卡坏了

网友:
蟑螂进去了,就不好整了,换板子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我也遇到没弄好

网友:
修到过显卡。换嘛,都修了好负、几台了。

网友:
这个本子问题多多 放电有的也能好

网友:
今天磁到过一样的,拿到外边刷BIOS去了,